屏线及接口识别维修员必备

楼主(2015-05-07):
好多兄弟不认识屏线,也不知道怎么区分通用板的屏
线,还有数据也不认得。
拿到一个屏,先要看的就是屏号,通常可以很简单的百度一下,得到屏的分辩率,当然熟了之后也可以一眼看的出来
XGA 1024×768 4:3
WXGA 1280×768 15:9
1280×800 16:10
UxGA/XVGA 1280×960 4:3
SXGA+ 1280×1024 25:16
SXGA+ 1400×1050 4:3
WXGA+ 1440×900 16:10
WSXGA 1600×1024 25:16
USVGA/UXGA/UGA 1600×1200 4:3
WSXGA+ 1680×1050 16:10
UXGA 1900×1200 19:12
WSUVGA+(WSUGA/HDTV) 1920×1080 4:3
WUXGA 1920×1200 16:10
上面是最常用的屏的分辩率:
前面是英文字母,软件包中教程带了这个教程。
百度一下屏号,得到屏的分辩率和屏线的位数,如果百度一
下,查不到屏号,那么你就要看屏的大小和屏接口电阻,来
确定分辩率和屏线位数。
先说屏接口电阻

因为每组屏线数据线之间有个100欧电阻,通常 四个100欧
的电阻的是单6 的,五个是单8的 8 个是双6 的 10 个是双8的。
如果看不到电阻,也可以看走线,因为LVDS 是差分信号,
所以走线很近。

这个屏就是单8的。
大家拿到一个屏,可以自已看一下 。
用屏线的时候,通用屏线蓝白线也要对着电阻才对,如果没
有对上电阻,那就要看是不是用错屏线了。
还有单双表示,给大家说一下。
通用板多要选数据:
正确的识别方法就是: 双8 D08和S8 这样表示是双8。
单8 SI8或D8 这样表示单8
单6双6在数据中也是这样来表示的。
也有的工厂的数据包是乱的,那么就要看一下分辩率了。
通常: 1024*768的只有单8或单6的
1366*768 的只有单8 极少有单6的
1400*900 只有双8或双6的,
如果写错了,以前面分辩率为准。
还要说明一下,就是要注意屏线供电。
以32的屏为例,他就有正反两种供电,三星和LG 的51P 的
屏就是反的。
所以点屏时,要量一下屏线的供电对地阻值,数据线之
间有没有100多欧的阻值。(有的资料上说120欧)
识到屏之后,确定用什么板,就要找数据了,杂牌机通
常要对板号,板号一样的数据才可以用。
找数据,这样的原则,用板号来确定数据包,用分辩率
和屏线位数来确定屏的数据,用IC 来确定烧录软件。
板号,各厂家标的不一样,大家在实际的操作中见得多了,
就会发现有一些规律可循。

比如:
这几个数据的含义,前面是屏号,
虽然这些屏号不一样,如果后面的分辩率和屏线位数一样,
也可以通用的。
所以找数据通常不看屏号。
D08L 是双8的屏线,5V 是屏供电电压。
17 -24的普通屏,通常是5V供电的,也有12 18V的但
极少。17 以下的,多3.3V供电。也有极个别的不是这个规
律,但比较少。
1440*900就是分辩率了,如果他标的是WXGA,没有
1440*900,也一样的表示的是1440*900的分辩率。
常见的是标的XGA 1024*768用XGA来表示的。
再后面就是遥控器型号 IRDK。
5KEY 是按键的个数。
LL 是朗朗厂家的。

后面就日期了.
屏接口目前常用的就是LVDS的,也有TTL的 TMDS
的 CMOS 的,这些都是老屏,主流都是LVDS 的。
现在LED 屏,也有把恒流条的供电做到屏线里面的,
这个在实际维修中要注意。

这个就是LED 的屏线可以接通用驱动板上。

这个去驱动板LVDS 接口,

这个去背光控制那里
虽然结构不一样,都大同小异。
刷机就很简单,看你用的什么板,IC 是什么,什么样的
IC选什么的样的软件,再根据上面提到的原则、规律找数据和屏线,就 OK 了。
以后的显示器可能不需要刷机了,也不用电源板了,用
一条USB线全部搞定,这是发展的趋势。USB 显示器 只有
8W,相当省电。
这个是刷机的基础,通用板也就常用的那几个,建议各
位朋友找一个屏,选择不同的通用板多练习一下就好了。现
在主流的通用板都不会刷死。

以后大家难免会遇到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的机子了解了这些你还怕解决不了吗?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7969-1-1.html
以上是我一体机外接改内屏的成功案列里面也有笔记本改成功的案列
希望大家看完了觉得不错帮我加点分好东西要分享。

网友A:
确实是好东西 楼主用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好东西 楼主用心了

谢谢你的加分

网友A:
  还是希望楼主讲一个 具体怎么改 外接  不吝赐教啊

网友:
兄弟的总结不错呀,顶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希望楼主讲一个 具体怎么改 外接  不吝赐教啊

改这个很简单就三基色,行场,GND供电屏开启EN就可以跟改USB网卡差不多线对线飞,屏开启信号我是直接接通用驱动板上的LVDS线上的3.3。

网友:
看了一下
还有一些特殊屏没说

网友:
学习了 我们这里有个老师傅 液晶很通  我们都让人家配好的

网友:
加分鼓励发帖

网友:
看看  学习了  这块确实不太懂

网友:
对于液晶还不大懂

网友:
现在的超薄 高清显示屏都是  50针的 。大师讲讲 如何改或者是 转接头 让他能在万能驱动板上用、??

网友:
楼主不辞辛劳整理的资料,对我们菜鸟真的很有用,收藏了。

网友:
还真没有仔细研究过

网友:
   好东西 对显示器能进一步

网友:
好东西,帮助了我这个新手很多

网友:
说实在的,我看的不太懂,接触少了。先收藏慢慢体会吧,谢谢分享

网友:
笔记本有一般都是有四组数据吗?

网友:
知道怎么分屏了

网友:
学习了!正想把笔记本升高分屏,无奈没有高分屏线,只能自己动手解决。

网友:
这个资料不错啊 谢谢

网友:
这个要收藏,很好!

网友:
好东西 看了觉得非常赞

网友:
必须是精品!费了不少功夫写这篇文章楼主,多一点图片更能让别人看得懂一些!

网友:
对液晶不太懂

网友:
用到的 不多 但是还是 谢谢楼主了

网友:
资料很全啊。。。。。。

网友:
对于初学者确实帮助挺大

网友:
讲的真不错的 。普及了一下知识了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点屏配板

网友:
说的很好不过有的机子只有再进系统后外接才显示 这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
讲的比较详细,支持一个!

网友:
哇 好详细的屏资料 收藏

网友:
好 正需要这个

网友:
不错,先收藏,有空再学习。

网友:
对液晶屏了解的比较少,果断收藏!

网友:
收藏了,下次遇到直接运用

网友:
写的很详细啊。有时间要仔细看看才行。谢谢楼主提供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
已经收藏了  ! 加分给你鼓励

网友:
抄袭作品,不是你的东西

网友:
这个贴还真是好资料

网友:
现在笔记本都改用edp接口了,不知道能不能总结下

网友:
多谢分析 学习了

网友:
这块确实不太懂

网友:
楼主很用心啊  赞一个  加分以资鼓励

网友:
谢谢楼主,先收藏了,目前学习中。

网友:
这个确实值得一看

网友:
不错的东东,虽然有点老,修工业显示器的时候能用到

网友:
楼主,太细心了。打字,还要编辑辛苦了。

网友:
货真价实!缺少显示器的资料

网友:
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只要有液晶机子。

网友:
这个还真没研究过

网友:
讲解的不错很详细

网友:
很实用的资料

网友:
这个还真没仔细研究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