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c-m lx 网卡

楼主(2015-05-07):
               华硕p5g41c-m lx主板 网卡老是安装不上驱动 提示错误代码10 是什么问题  请大侠求助中。。。。。。。。。

网友A:
你试下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下刷BIOS试试

BIOS 也刷了  网卡芯片也换过了   还有其他的问题嘛

网友:
下图纸查网卡部分的相关供电和信号吧。 不然直接拆了网卡芯片  加独立网卡

网友:
网卡的时钟查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

网友:
查看下网卡的MAC地址,是有效的吗?

网友:
刷BIOS找主板备份出来的文件刷,官网的刷了不行

网友:
论坛搜索一下,有这个BIOS文件(主板备份)

网友:
你是 不是刷过bios哦   去论坛下个就好了

网友:
这个肯定是MAC地址的问题,

网友:
网卡是不是感叹号啊.如果可以把网卡卸载.然后在把网卡重新安装就可以了啊

网友:
华硕这个问题很常见 也很难搞 我一般都是外加网卡搞定

网友:
根据先易后难原则,1.网卡驱动。2.刷BIOS。3.换网卡。4.检查网卡每个脚电压。5.逐步排查网卡每个脚是否有断线。6.逐一替换网卡每个脚位相连的电容电阻!顺便说一句,网卡空焊的位置好的话,也会装不上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