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22iv5

楼主(2015-05-07):
  前连天修的     长城m22iv5

  高压上   拿两个管子短路   换了个 4606 上去     有图自己看看

      完了过后        接上驱动板就   不亮     电压跳变

弄了好久也没找到问题      结果改个高压就   好了

    我也是罪了            值得参考下    尽量不走冤枉路

网友:
这种垃圾一体板一般电容10个九个会大起来,还有就是高压板部分的管子坏,坏了直接改通用高压板吧,不然用不了几天的。改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