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技嘉ga-b75m-d3v 图纸?

楼主(2015-05-08):
求技嘉ga-b75m-d3v 图纸

有显示
故障为自动断电,,,桥焊过了,CPU座也焊过了,还是一样,,,是双BIOS的,,已经对换BIOS试过,,,

内存和CPU也换过,,,,感觉是IO问题,,,,,IT8728F 1206 EXC   这个是专用IO吗???

网友:
GB的都是技嘉专用IO啊

网友A:
找这种图纸好难,迅维网不知道怎么搜索。很多人搜不到,版主就能搜到

网友:
技嘉的IO都是专用,,与普通的不一样!!

网友:
这个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kw=b75m-d3v  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这种图纸好难,迅维网不知道怎么搜索。很多人搜不到,版主就能搜到

我搜的是  B75M-D3V    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
找迅维网的人

网友:
已修复,换了新的IO还是一样,无意中测了一下3.3V的三极管,时有时无,无得时候,绿线为5V,不开机,,,,重新补焊周边的原件和桥,,,反复试机,敲板都没断电了,,这段子老是修H61的板子,,遇上了很多自动断电的,,,

网友(2020-03-27):
我的是自动重启,刷BIOS无果,有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