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49 AMD主板内存供电开启问题

楼主(2015-05-08):
V星MS-7549 amd 芯片 DDR2内存,AM2主板 无内存,CPU,桥供电。先找内存供电,
找到U2   1  5脚为12V  7脚为0V  继续找7脚1_8VREF
连到了U18  7脚  U18  1脚为5V正常,3  4脚也有电压,8脚EN没有0V 这上面写EN为VCORE_VLD,这下完了,怎么开启要靠CPU到开启内存供电,在这糊涂了,求解!!!

网友A:
会不会补U18拉低了?UP6261可是常坏。

网友:
还是登高人为你解答吧!  要我就考虑是不是芯片组虚焊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补U18拉低了?UP6261可是常坏。

换过了,还是一样,修不好这块没事,因为还有好多块一样问题的,只是想搞清楚这个EN是来自哪里

网友:
希望大师解答一下这个EN信号的来源

网友:
你先把总线电压的开启信号拉过来,看看开机正常不正常,行的话就直接给客户。多省事

网友:
没有内存供电应该没有总线供电吧,

网友:
楼主有图,再一路摸过去,到底是从哪里来,

网友:
先查vdd2.5,我修过同样的

网友:
最好查一下EN_HT的来源

网友:
内存供电有个开启信号EN的,,你找找没啊!!你学我第一次啊,,找错方向了吧!!

网友:
EN_HT只有两个地方有,另一个地方好像没有装的,

ATI_微星RS780 MS-7549.pdf

网友:
UP6261芯片只要有供电就输出1_8REF电压,如果供电正常没出电压直接换芯片。

网友:
估计是图纸错误,CPU VLD是英伟达的CPU供电正常信号。
从学的理论上来说,应该是VDDA2.5V或者是桥发出的SLP
S3转换得来的开启信号。跑下线。

网友:
牛人,收徒弟么?

网友B:
up6261在图纸上好像是要cpu供电正常 实际上没有这个信号也会出电压的 如果换了芯片不行 不知是否可以用两个电阻分1.8v给内存en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up6261在图纸上好像是要cpu供电正常 实际上没有这个信号也会出电压的 如果换了芯片不行 不知是否可以用两个 ...

我糊涂了。CPU供电应该在内存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