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

楼主(2015-05-08):
求助各位大神,今天有一台华硕A43S来修,上电待机电压0.0432正常,按开机键没反应,然后就跟客户报好了价,客户走后就拆机,手上还有其它事,随手把主板丢进烤箱,回来后,就把主板拿出来试下,尽然可以开机,正常进系统,就放在哪里一直开机着,过一个小时我去看,关机了,再按开机键,又没反应了,待机电压还是正常的,仔细听主板上有吱吱的声音,一直响,一插上电源就响,我又拿去加焊了一下,装上又可以开机,一直正常用,不想到第2天故障还是跟昨天一样的,冷开机开不了,热了才能开机,我想问一下,这款机子是不是有这通病还是其它的什么问题,我是新手,还不是很会修,各位大神给点意见。

网友:
你看下 3V5V的滤波电容是不是,圆通的电容,你换成330的贴片电容试试。

网友:
那就冷机的时候查下 开启条件     还有具体加热哪里会开启?

网友:
看图纸查条件呗

网友:
        冷机的时候查一下开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