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

楼主(2015-05-08):
三星的S19A10N显示器无5V到驱动板,可是电源板的变压器次有10+V电压输出在变压器后的双整流二极管有15V直流电压输出(有15V的前提是把整流管的直流输出端与电路断开才能测试到15V),如果接入电路中就会测量不到有电压。各位,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A:
那不就后级有短路吗

网友B:
5v有没有短路

网友:
驱动板短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就后级有短路吗

测5V正负之间阻值是45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v有没有短路

正负用二极管档测450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负用二极管档测450正常吗

黑正红负的时候是450左右  ,红正黑负的时候从000左右(相通)到1998左右(开路)这样子正常吗,为什么呢?谢谢

网友D:
后级有短路 仔细测量驱动板的各路输出对地阻值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后级有短路 仔细测量驱动板的各路输出对地阻值多少

你好,怎样才能知道对地阻值多少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怎样才能知道对地阻值多少正常

不要低于一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