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mni 105-5437cn 屏破 换屏后显示模糊

楼主(2015-05-08):
HP Omni 105-5437cn 屏破 换屏后显示模糊 ,开机过程和进bios效果一样 都是模糊并带有格格竖道道。原屏型号LTM200kt10 我换上的屏型号LTM200kt12 经查两个屏的参数只有一个不一样:LTM200kt10 显示颜色是:16.7M(8-bit),LTM200kt12显示颜色:16.7(6-bit+Hi-FRC),请问是这个区别造成的吗?一体机换屏必须严格对应屏型号吗?有

网友:
屏主控或者驱动板

网友:
是屏参数问题

网友:
在换个屏试试  也许是码片的问题

网友:
屏线看看,还有显卡,麻片也有可能,但麻片一般不对屏会暗

网友A:
屏线插好了吗,有可能的话码片调换一下呢

网友:
通用驱动板有不?试一试屏有没有问题。那个破屏还可以看到一点点嘛?看看花不花?

网友:
下午 随便拆了个19液晶显示器 上这机器上 灯管采用外接高压条 测试 屏显示非常正常,看来还是拿的那个新屏的问题,已经另找屏供货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插好了吗,有可能的话码片调换一下呢

下午 随便拆了个19液晶显示器 上这机器上 灯管采用外接高压条 测试 屏显示非常正常,看来还是拿的那个新屏的问题,已经另找屏供货商了

网友:
认真看看屏线有没有断

网友:
屏上面的逻辑板上面有个小镙丝口一样的可调电阻,你调节下就好了。这是点距的问题,调节一下吧

网友:
屏本身就是坏的啊,坑

网友:
谢谢坛友各位师傅的关注,又从别的地方买个屏,上去就是好了。

网友:
应该还是屏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