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通电不显示

楼主(2015-05-08):
上电流0.23.无CPU供电。CPU供电芯片发烫,手里没这种芯片也没这种CPU,Y2阻值正常。什么都试不了!CPU拿下来用蜂鸣量电容全是通的,CPU难道也坏了?有经验的大神求解答。

网友A:
上CPU打CPU电感的对地阻值,和不上CPU的对地阻值对比,看是否是CPU导致的短路,这种雷雨天很容易打坏CPU的,G470的CPU IC好像ISL95831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CPU打CPU电感的对地阻值,和不上CPU的对地阻值对比,看是否是CPU导致的短路,这种雷雨天很容易打坏CPU的 ...

是的  HM65的桥。

网友:
CPU都拿下来了,还是000。跟CPU有什么关系。

网友:
检查上下管及电容!

网友:
上管坏了电容换死都没有用

网友:
CPU拿掉后 CPU上面电容都是通的?应该不对的。你拿别的U量下。估计你CPU也坏了。跟客户报好价

网友:
CPU应该也挂了吧

网友:
CPU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