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60不过内存解决

楼主(2015-05-08):
先说下本人小白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宏基4560的机子,拿来说开不了机,于是就上电源,开机,电流上到1.3邹游的时候不跳变了,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判断应该是没过内存,开单,客户就走了,直接拆机,发现确实是没有跑内存,本来就没什么心情,加上维修经验不足,以前修的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桥虚汗导致的,于是就没管那么多,直接就给客户报价,干了下桥,拿下来再上电,哎,故障依旧啊,瞬间失望了,然后只能一步一步的来了。查各供电的时候发现显卡供电都没出,一定不会过内存,找到问题所在了就开始着手搞了,查了供电芯片的条件,一切满足啊,就是不出供电,无奈啊,继续看着图纸示查,最后查到显卡对地值000,靠短路了,之前确实走了弯路了,然后没事干的时候就在论坛上翻了下,找到一位高手的帖子跟我的机子故障什么的都差不多,他是把显卡拔了(这款机器cpu有集成显卡)然后改线直接把PG信号强行拉高,然后用集显代替独显,说干就干,上bga,干掉显卡,不想再改线了,直接上电试机,看着电流在那跳变,终于看到了正常的跳变,然后亮机。ok,至此维修完成。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前辈们指点下,以后注意,谢谢

网友:
打错字了,1.3左右,,,,

网友:
hehe zhe ye xing

网友:
呵呵,还是看的人家的经验,借鉴的

网友A:
值得学习 以后也要多注意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值得学习 以后也要多注意细节

是啊,哎,还是论坛上高手多啊,给我这种小白经验

网友B:
6y7io67i,法规和法规

网友:
引用 网友B:
6y7io67i,法规和法规

神马意思?没懂,玩的吧?

网友C:
直接拿掉显卡,楼主顾客也接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拿掉显卡,楼主顾客也接受了?

给客户说了下,还算可以,同意了,我也是不想给他换显卡的,但是拿显卡的时候也做好了上一个显卡上去的准备,他接受了我就不想麻烦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