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

楼主(2015-05-08):
接到一台X220故障是偶尔会掉电实测是开机快进系统是会掉电重起进去一切正常。系统换了。BIOS 刷了外设取着是了也是一样的那为大神遇到过求指导

网友A:
有独显吧   查查独显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独显吧   查查独显的供电

测了重起和正常电压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