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 电容短路 误诊南桥

楼主(2015-05-08):
2015年 5月8号 阴雨  前1天接的ACER 4741 早上开工修理

故障: 用一分钟断电

维修过程:    电池取下 接可调电源 电流为0.6A ,解体吧 ......拆下主板  接电 摸一摸看看哪里短路哈 ,    这一摸 就是200百多呀   摸一下南桥  可以烤鸡蛋哈,  报价 同行价格不好报 为南桥短路
上GBA 取下南桥  没有现货了 心急又想把南桥换好先本人喜欢拆一台装一台,到料板拆个HM55 吹好做.   20分钟过后 南桥换上  心想钱到手了,接电一看还是0.6A  急啦  走弯路了 .上迅维找图吧 被这板的电流所骗 哎!!!
  下好图 接电不小心摸到
R204  发热 仔细看 还有点黑  万用表测试电阻  阻值10欧 没坏  对地阻  54欧 轻度短路

再  打 3 V   5V 阻值   发现5V  L23 电感也只有 54欧

断开电阻 R204   打 1脚 阻值还是54欧   2脚阻值500多欧  真相慢慢浮出水面了
说明 5V前端没有问是  负载有问题  我们就跟着R204 1脚 走吧

通南桥  ,南桥换了 ,再看 就只有C255电容 其它没有配件了, 挖了C255 阻值正常了 ,换上电容
接电 0.01 A

测试 半小时没有掉电了.修这机 没有技术的  ,走弯路

    有的机被它外表所迷惑   我就是手痒摸一摸麻烦多       大家别走弯路呀
   发个贴也不容易   加点分  吧  亲 们

网友A:
换电容是感觉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容是感觉问题呀

那个电路只有一个电 容   再就是通南桥    哥们加点分吧

网友B:
桥换的有点亏了    给你加分了哦

网友:
好技术,看来修本本要常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换的有点亏了    给你加分了哦

对呀 本来是一步 多走了半圈

网友:
还好没做挂

网友C:
南桥背面 呵呵 遇到过 电容巨烫 温度透过板摸南桥就很烫了  遇到一次显卡的电容短路 也是烫 准备干显卡无意翻板时 烫了下 就发现他了 运气好啊

网友D:
朋友,你修的太好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背面 呵呵 遇到过 电容巨烫 温度透过板摸南桥就很烫了  遇到一次显卡的电容短路 也是烫 准备干显卡无意 ...

你运气好  哥们 加点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朋友,你修的太好聊

那时玩的湘军帝国  传奇比我修得要好呀   加分呀  哥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背面 呵呵 遇到过 电容巨烫 温度透过板摸南桥就很烫了  遇到一次显卡的电容短路 也是烫 准备干显卡无意 ...

我要是有你运气好就不要走弯路了   加点分吧  下载分不多了

网友:
这个做桥  没有那么容 易坏  给加点分 吧  哥们

网友:
太神奇了  好复杂啊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能不动桥就不动桥 太娇气

网友:
先易后难 楼主一上来就干桥 要是尼玛的把板子干坏了的话 那你又逗比了!!!

网友:
之前修道联想的很多机型进水 桥发烫的  吹下桥就OK  所以发烫不一定都是他坏

网友:
这都让你发现了 运气不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背面 呵呵 遇到过 电容巨烫 温度透过板摸南桥就很烫了  遇到一次显卡的电容短路 也是烫 准备干显卡无意 ...

ok NO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