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5 打印复印空白到现在这样的情况。。有图

楼主(2015-05-08):
本来是打印复印全白,试了哈扫描正常。 就拆机清洁激光器前面那玻璃,完了装上能出字的   效果不行  就下图,是别的问题还是要更换激光器??
硒鼓肯定是排除了,12A我这好机多的很。 机器靠硒鼓左边的接触片和2个丝也清洁过了,接触片还往外扳了些。都不行。。现在就是打印出来感觉特虚,有的笔画根本就没出来。。。。。。。。。。
。有熟悉的指教哈。

网友:
应该是激光器老化了吧

网友:
一楼正解

网友:
买配件来替换咯。。价格也不贵。。。hp 小打印机 也很常见!

网友:
更换激光器,鉴定完毕。

网友:
问题解决后回贴分享下呀

网友:
好吧  我去万能的TB上定个去 搞好了再来报道

网友:
我遇到过这问题,确定我修那台是激光器坏了。你这个也应该是。

网友:
上次修了台联想M7400复印很淡, 也是换激光器就好了!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是否更换激光器?

网友:
激光器的6棱镜清洁过了吗,建议拆开全部清洁一下不行就换。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分享下

网友:
已解决,,确实是更换激光器OK,看来有时候光搞清洁效果不行啊。
定的时候也有查阅相关资料,有人说激光器拆开 里面有调功率的,可能是那块出问题,可以调了试哈 但度不好把握。  没弄过,直接更换了。 各位兄弟有机会遇见,有时间的可以尝试哈。

网友:
激光器激光器激光器

网友:
只是清洁下玻璃,怎么不清洁激光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