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US P5N73-AM REV 2.01G 不跑马

楼主(2015-05-08):
本来的故障是全板供电全出,就是不跑马。刷过BIOS,没想太多直接上BGA直接加焊单桥

英伟达NF-7050-6101-A2 通病来着,做完后傻眼了,直接全板供电消失,只有待机供电,可以上电

后来量这个桥上面有6个电容直接000。修主板技术一般般,所以发个求助贴,问下各位,

是正常的吗?记得有的芯片有000是正常,就不知道这个算算不正常,难道芯片直接挂了。

给个说法,谢谢大家了。。。。

网友:
发现内存电感对地才67 ,单桥控制的,其他的没见偏低了。

网友:
桥挂了,换桥吧。

网友:
你温度多高,桥坏了,

网友:
这个板容易变形,先重植试下。

网友A:
这么明显的事情还要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明显的事情还要问。

桥挂了难道?

网友:
桥洗白了,,直接换板吧!!

网友:
做BGA的时候可以用力打碰到连锡了,取下来重植球,亮机。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B:
1、重做桥2、换桥

网友:
做桥短路了很严重哦

网友:
这个英伟达的桥,没那么容易坏啊。

网友C:
这个主板经常修到啊,775里面少见的主板,单桥NV  直接加焊桥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板经常修到啊,775里面少见的主板,单桥NV  直接加焊桥 。。。

嗯,谢谢,通病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重做桥2、换桥

谢谢,已经好了,重做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板经常修到啊,775里面少见的主板,单桥NV  直接加焊桥 。。。

夏天来了,看样子也顶不了多久了。

网友:
有的时候维修就是这个样子,屋漏偏逢连阴雨,,,,希望不要返修

网友:
重做都能好,楼主运气有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