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70不触发板号LA-6882P

楼主(2015-05-08):
前两天接到一台联想Y570的机器  开机进系统之后十几分钟掉电 客户说以前进过水 那好 直接报价 200  客户同意 又是一台送钱的啊  客户走后 拆机 发现CPU供电芯片那一块进水 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  清理干净看电流应该亮了 直接装机  测了十分钟 咦 还是掉电 拆吧 看来不是那么好搞的 这次放聪明了 直接拆掉外设 拆掉C壳 然后进系统看看 咦 风扇怎么不转呢 只是开机的时候动了一下 不对啊 用鲁大师测了温度 哇塞 难怪会掉电 温度高了啊 哎 拆开风扇一看 风扇内部直接进水 有个小电容直接烧了 拆掉 OK 风扇转了  装机测试一天OK 通知客户来拿机器 可能大家认为就好了 结果仅过了2天 客户又回来了 我去 这次直接开不了机 不会这么背吧  没动过什么地方啊 打发客户走后拆机再看看 插上可调电源 0.01  不对 应该是0.03才正常 应该是3   5  v待机没出来 测了一下 果然 没待机 感情不是待机芯片51125a坏了吧 用风枪吹了下 咦 待机又有了 过了1分钟又没了 应该坏了吧 换掉 还是一样 那就不是这个问题了 3 5v电容坏了?
换 也是一样 那就看看周围吧 发现旁边有个内存供电芯片 rt8209b 加焊了一下 都有待机了 但是没内存供电了 电流上到0.49 掉电  难道是这个坏了 但是我没有这个芯片 在论坛里都是用51117可以代换 换上之后一切OK了 查了下图纸 rt8209b的第四脚和第十脚的供电是线性5V过来的 拉低了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Lenovo Ideapad Y570 (Compal LA-6882p).rar

网友:
哦!不错又学到一招。原来Y570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呵呵,进水问题多,一定要找全问题,有可能用过半年后再出现症状,很多进水的地方肉眼看不到的。

网友:
佛挡杀佛飞风扇风扇

网友:
太神奇了  好复杂啊

网友:
太神奇了  好复杂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进水问题多,一定要找全问题,有可能用过半年后再出现症状,很多进水的地方肉眼看不到的。

半年太长了吧  用个2  3  个月就差不多了

网友:
内存供电芯片坏了,拉低了5V导致5V也不出来了?

网友(2017-01-18):
好复杂啊学习了

网友:
进水问题多,新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