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华硕 n56vm i5 630m 独显 叹号求解决 另附淘宝购买的bios、

楼主(2015-05-08):
华硕 n56vm i5 630m 独显 叹号求解决  bios 刷过 显卡加焊过 就是各种叹号驱动不上 系统换过好几个 求大神解决

网友:
我怎么没看到bios 下载地址呢

网友:
n56vm r2.3 gt630m

ASUS N56VM.zip

版本nv56m r2.3

网友:
前天碰到一个显卡打不上驱动的    原因是显卡的三个小电压都没电压  给你个参考   测量下

网友:
看到你的求助 我想我也求助了 现在的显卡质量怎么说呢

网友:
露珠换显卡吧  一般情况下加焊没用的

网友:
换显卡芯片吧

网友:
等待神仙的出现

网友:
4L说的是哪几个电压?具体怎么测量

网友:
换过64位系统吗?

网友:
这个估计只能换显卡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少供电导致的啊!

网友:
华硕的机器没有图纸 各位大神 麻烦告诉小弟一下怎么测试 显卡供电啊 十万火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