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q5p怪事

楼主(2015-05-08):
sony pcg-6q5p怪事,屏幕一半黑一半亮,换了一张新的屏还是一样,求救高手
屏幕

网友:
外接呢 试过没有

网友:
屏线也有可能

网友:
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A:
高压的问题,遇到过
coffeellk3
这个本子的升压是在主板上的吗?屏已经换过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的问题,遇到过
这个本子的升压是在主板上的吗?屏已经换过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这个真没见过,不过好像评先有问题

网友:
刷bios,在换屏线

网友:
看现像高压问题

网友:
解决了,这本子主板上有一小块电路板松了,按回去就行了,应该是用来升压的,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