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40 LED 屏暗

楼主(2015-05-08):
LED 屏暗 确定是主办问题 主要查哪几个供电啊
DELL

网友:
背光开启查查屏线接口

网友:
屏接口供电都测了 都正常

网友:
暗屏 就是 VIN 开启 亮度调节 等
先查下

网友:
是背光灯不亮吗?

网友:
暗屏一般是屏不好。重点查LED灯的线。很多的屏上的线脱焊。

网友:
主供电 3.3V 保险

网友:
飞个3.3v过去就行了

网友:
先确定灯条好坏,然后检查一下升压电路。

网友:
各位大神 能讲下升压原理吗?谢谢!

网友:
供电的问题

网友:
19 V 开启和亮度调节

网友:
供电19V,开启3。3 亮度必须有电压。有时候亮度没有电压也会暗屏,直接把开启和亮度连一起就行了。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N4110 的,亮度调节主板EC短路,造成暗屏,最后把亮度到EC的线割断。开启和亮度连脚好了。

网友:
主板供屏上的3.3v还有3.3保险19v有没有升压

网友:
供电正常吗

网友:
主要是量一下屏幕的主供电19v 开启 信号 亮度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