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S5不开机维修思路

楼主(2015-05-08):
Galaxy S5的不开机情况可能是由OCTA DCDC VPH_PWR电容短路引起,检测电容阻抗的方法,分析解 S5不开机故障。
型号:SM-G9006V/SM-G9008V/SM-G9009D

用万用表检查电容两端电容阻抗值,确认是否短路。(电容的阻抗(无论是C903或C948) 一定不能被短路。)

取下黄色区域内的护板 (如下图所示位于LCD连接器附近。)- 测量如下图所示黄色框内各个电容的阻抗值。如果有哪个电容被短路,更换为新的替换

测量如下图所示黄色框内各个电容的阻抗值。如果有哪个电容被短路,更换为新的替换。

网友:
高手。你也修电脑?

网友:
这是手机呢,电脑业余的

网友:
怎么导致这个问题的呢?是摔的,还是浸液?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现在都朝全能发展啊

网友(2015-06-12):
楼主你能否说清楚是短路造成不开机,还是什么?标题不开机,内容电容短路,而且你测的电容就那地方短路其它正常?   有些大电流短路的电容,短路

网友:
出现CPU 电源  闪光  充电这些地方

网友:
问题没有陈述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