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进不去系统死机,小弟先谢了

楼主(2015-05-08):
联想y430,硬盘内存都没问题,只能进去win8的pe版本其他版本进不去,卡在窗口哪里,ghost完系统后,win7直接卡在进系统屏幕哪里,连加载安装界面都看不到,xp系统g完后,加载驱动的时候到声卡哪里死机,拔了无线网卡问题依旧,这个bios里还没有屏蔽声卡网卡的选项,各位高手帮诊断下。

网友A:
送修吧,进水了有可能断线

网友B:
Y430 做系统没那么复杂 估计你的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Y430 做系统没那么复杂 估计你的主板有问题了

刚才试了下,不加载驱动都死机,能是南桥挂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修吧,进水了有可能断线

没进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修吧,进水了有可能断线

没进水的,用的很节省

网友:
多换换配件,bios,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