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3联通版显示充电不进电

楼主(2015-05-08):
小米3显示充电不进电首先我们从最基本的充电原理分析(用手绘的):

分析显示充电充不进电的原因:一般显示充电说明取样信号,CPU,字库,充电信号输出是正常的。充不进电,那问题主要出在充电IC和后面保险电阻,越充越少也是这样的,电池不进电,CPU一直工作,肯定耗电,如图:

可以看出,电池的充电完全是靠PM8941进行控制的,和其他IC无任何关系。所以先从保险电阻进行分析。可以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C607到R635是否通路,如果出现内阻增高。很明显是断线的。后级输出都正常了,那么在分析PM8941,PM8941要么坏,要么就是虚焊。可以加焊,重植,或者更换。
这还有个忽略的就是充电输入电压到PM8941线路问题。这个是可以测量的,有兴趣的可以试试,我的小米3联通版机器,经过加焊,现在充电没问题了。移动版和电信的也是这样分析的。

网友:
米3很多这类情况的。要锁屏或关机才能充进电。

网友:
有可能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