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内屏不显示

楼主(2015-05-08):
外接好的。拆机发现里面的显卡桥都被人加焊过,应该是哪里原件烧了,各位大侠,如何查呢

网友:
    怎么没有图啊

网友:
已经发图了O(∩_∩)O谢谢

网友:
要查 显卡到屏之前的电路

网友:
是不是没有认到内平啊,检查下

网友:
也可以打下接口到显卡之间的阻值

网友A:
另外接口的供电电路 也要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接口的供电电路 也要查一下

我怀疑也是接口处的电压,显卡这些都好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查可以指点12吗

网友:
           查一下屏线接口到显卡的阻值

网友:
这机子屏线经常出问题 ,仔细看看显卡那边的电感有没有被拆掉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