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LPLEX 380 G41_开机不显

楼主(2015-05-08):
接到一台DELL台式机,主板是G41_上面有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2009,CPU是E7500,北桥是AC82G41,南桥是NH82801GB,DDR3的内存,故障是开机不显,测量所有供电正常,PCI有时钟和复位,都是正常的,拿掉内存有D D  D D D D 的声音,插显卡无显示,BIOS刷过,还是一样的故障,测内存数据线与PCI数据线都正常,这个机子,我插上诊断卡,无字码显示,以前也修到过一台,加焊南桥和北桥,最终没搞定,换板了,有没有兄弟修到过,是不是通病来着?求指点,,,

网友:
原装板大部不支持诊断卡的,过内存不显示,一般是PCI设备问题,请拆外设试试。

网友:
很多是 南桥虚汗

网友A:
最后把外设拆了,奇迹发生了,可以显示 了,,,呵呵!!

网友:
正常过不了内存

网友:
网卡???声卡???串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把外设拆了,奇迹发生了,可以显示 了,,,呵呵!!

都拆了吗???

网友:
拆的是那些外设?都拆了吗

网友:
换总线频率800的CPU吧。

网友:
刷BIOS啊。。。。这个主板修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拆了吗???

嗯 ,都 拆了,网卡,声卡和串口,,

网友:
我修过一块.也是这型号的.也是不过内存的.修的是内存1.5V到北乔的电感和旁边的电容坏了.  电感是L19  电容是C98

网友:
找找图纸   按图纸一步步修

网友:
刷下bios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