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技嘉GA-H61M-S2-B3不触发

楼主(2015-05-08):
到手上电-----不触发-----测Q66无3VDUAL -------测Q34   D极无PCH_DPWROK,G极0.10V--------去掉Q34,触发上电-----滴一声  不显  刷BIOS---维修完成

网友:
能详细点就更好了。。

网友:
维修写的太笼统了

网友:
不适合我等学徒看呀

网友:
切断这个信号的转换,直接上,

网友A:
楼主,请教,技加的触发上电是PCH PWROK好以后才有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技加的触发上电是PCH PWROK好以后才有的吗!

有个深度唤醒信号,才来产生待机3.3VDUAL

网友:
太简略了,看不懂

网友:
不错不错,法帖也是秒杀

网友:
三个字,不明白啥意思!

网友:
把这个主板BIOS发上来是亮点

网友:
楼主应该有图纸的,如果没有图纸好像没有说服力

网友:
希望LZ发帖详细些,不然我们这些小白真心看不懂哦

网友:
能写的再模糊点不?

网友:
LZ那现在这种主板修都报价多少了

网友B:
H61的时序是这样的,先由5VSB通过三端稳压器得到3VDUAL_PCH电压,该电压是为桥的深度休眠模块供电,得到供电后通过转换电路产生PCH_DPWROK信号通知桥DSLP_S3状态(深度休眠状态)供电正常,这时桥会发出-DEPSLP高电平信号,通过转换电路得到P_EN的低电平信号,该信号的作用是开启5VDUAL供电,该电压5VSB通过PNPMOS导通得到,G就连接P_EN,5VDUAL得到后通过三端稳压器得到3VDUAL待机电压,直接供给IO芯片和桥的待机电压,IO得到待机供电后,开漏输出-RSMRST到桥,通知桥待机电压正常。

网友:
楼主好厉害,,不过有些看看不懂呢,,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Q34损坏,导致D极电压被拉低,没有产生PCH_DPWROK信号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贴发的也是秒杀贴啊、。看来lz是个急性人啊、。

是这么的,好久没有发帖了

网友:
明白。ATX PWROK没有进IO了

网友D:
直接去掉MOS管 不替换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H61的时序是这样的,先由5VSB通过三端稳压器得到3VDUAL_PCH电压,该电压是为桥的深度休眠模块供电,得到供 ...

兄弟说得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去掉MOS管 不替换上去?

也 可以,  他是低电平截止   ,产生唤醒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Q34损坏,导致D极电压被拉低,没有产生PCH_DPWROK信号

恩 ,就是你这个思路,所以时序是关键

网友E:
感觉这些信号名称 你们记得都很清楚啊!!

网友:
这些信号的名字你们怎么都记的这么清楚啊!!!

网友:
能详细指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些信号名称 你们记得都很清楚啊!!

呵呵  有图纸的   还有大概的 名称还是记得的

网友:
1楼有详细分析 ,如果去、1楼看不懂 我也帮不了你

网友:
是这样的 向上面的同志学习了

网友:
速度 我喜欢这么秒

网友:
楼主这样的维修,再收个一百多元,就爽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你的宝贵经验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经验足!高手啊

网友:
有时是这样,在不影响主板其他信号的情况下,直接去掉拉低电压的因素,快速修复。

网友:
呵呵  不错,,,这种板子就应该秒杀,,,,,,不过我们这里还没有修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Q34损坏,导致D极电压被拉低,没有产生PCH_DPWROK信号

ta 他说 摘掉Q34 就OK? 不用了Q34也能产生深度唤醒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