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3-471G不触发,一个三级管惹的祸

楼主(2015-05-08):
基V3-471G 板号DAZSAMB6E0
故障现象不触发,待机0.01按开关无反应,不加电,拆机没有进水,量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正常,插电量3V,5V正常输出,从现象来看应该是EC的触发电路有问题,转战EC,EC是NPCE885L,首先是看按开关EC能不能收到跳变信号,实测EC可以收到跳变信号,量EC的64脚ACIN3.3V,93脚LID 519# 3.3V 示波器打晶振也能打到波形,看来要查广达的时序了,看下EC收到开机信号后下一步的动作。
按广达的时序EC在收到开机信号后要发出S5_ON的电压来开启3V 5V后继的供电,测量EC的26脚S5_ON发现了问题这个脚的电压为2.3V,不对啊,这个S5_ON怎么自己就跑出来了,拨了电在插电测量,发现S5_ON一插电自己就跑出来了,因为以前修过广达的机子好像有些是插上就出这个电压,但电压这么低肯定不正常,既然这样就查一下这个S5_ON为什么这么低吧
现在S5_ON连到哪里, 连到PQ28看下PQ28的作用当PQ28的2脚为高电平时PR150和PR153就不会分压,这里就发现这个S5_ON跑出来是肯定不对,也不符合这个板子的时序的,因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S5_ON是高电平PQ56的G级就会失去控制电压+15V(实测12V)的电压就会加到PQ60的G级使PQ60导通,而产生5V的后继电压,测量发现确实是这样,量PQ60的G级发现G级有4.23V的电压,S级有0.53V的电压,PQ56的G级都没有电压了,12V通过PR248这个1M的电阻为什么会变成4.23V呢,量电阻是正常的,难道是PQ56坏了,还是说有后继有短路,断电量5V后继发现阻值是正常的,不管了,先拆掉PQ56看下,拆掉PQ56后,通电测量待机0.11,大家别慌这不是短路了,这是PQ60导通了,在量发现S5_ON电压也不出来了,断电料板上拆个三级管换上,插电按开关电流一路小跑,接屏亮机图
故障总结:很奇怪的不触发的故障,PQ56短路了EC发出S5_ON来保护吗?

网友:
这 算不算通病呢?

网友A:
上电时序乱了,肯定就触发不了,
PQ56的G极电压不够,不足以让PQ56完全导通,所以12V经过1M的电阻后还有4.23V就很正常了

网友:
按照时序修机器

网友:
PQ56应该是没有完全短路,只是漏电了。

网友:
拆了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不如直接飞线,有可能板层的事,

网友:
楼主分享的如此仔细,高手啊!

网友B:
pq56不是三极管吧,,楼主,

网友:
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时序乱了,肯定就触发不了,
PQ56的G极电压不够,不足以让PQ56完全导通,所以12V经过1M的电阻后还有4. ...

G极电压根本就没有啊

网友C:
这个,说拆掉PQ56 S5_ON就不自动发出了啊,不科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说拆掉PQ56 S5_ON就不自动发出了啊,不科学啊。

S5_ON这个电压待机是不应该有的,奇怪的是PQ56漏电EC确实是发出了S5_ON,拆了PQ56,S5_ON就没有发出了,EC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56不是三极管吧,,楼主,

在板上看样子是三极管,在图纸上看又像是MOS管,就姑且说它是个三级管了,反正也是三个脚

网友:
原理不是特别详细,不过还是谢谢楼主了。

网友:
可能是软击穿了

网友:
时序错乱引起的不开机 懂时序就是好啊

网友:
我拆了PQ56 G极还是0V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网友:
很奇怪的问题 不过这个S5-ON应该不是 S0电

网友:
我感觉这就是一个折腾

网友:
这机器 上次遇到过 坏PQ56的 和楼主这个故障基本相似 我遇见的那个管子 直接烧坏了

网友:
顺好时序,看懂电路图不上电还是比较好修

网友:
小小白 学校了

网友:
来自: 中国
我也比较喜欢修广达的机器 ,思路很清晰

网友:
按照维修顺序维修

网友:
管它呢修好就行了

网友:
二极转换供电没出来呗!

网友:
看的云里雾里 分析的有点说不通 但是还是修好了

网友:
时序乱了,敌情很明显

网友:
楼主,理论基础水平很高

网友:
z这个应该是出发了吧

网友:
终于等到你了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应该是进水引起的吧

网友(2015-06-10):
今天也修了个 查 的云里雾里 和楼主的一样

网友:
应该是通病

网友:
是很奇怪 PQ56会影响S5_ON??

网友:
这个板的时序乱了

网友:
按照时序修机器* h( B& v& \4 }4 j. p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学习中

网友:
来自: 浙江宁波
可能是漏电了

网友(2016-07-05):
广达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