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手机维修

楼主(2015-05-08):
醉近老是接到一些
手机
,说无缘无故的就没有信号了,提示,无网络信号,还有没办法上网,提示无法联机,还有打电话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但是对方听不到我的,对方的手机是没问题的,或者打电话对方可以听到我的,而我听不到对方的 这些状况,除了刷机,还有什么办法呢,特别是,没信号的,没办法上网的
是不是基带和字库
手机

网友:
这是安卓系统的通病,跟手机关系不大

网友:
这类问题不是网络的问题就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没有摔过的话啊。。。。。一般很少元件问题啊。

网友:
这个问题经常出现就是手机的问题了。刷机过一段时间又会好的。

网友:
刷机呗!安卓系统就是得经常刷机!

网友:
一般来说是系统的问题,可以先刷个稳定版试试。不行再往硬件考虑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啊

网友:
谢谢了,我在上面花的时间太多

网友(2015-06-07):
只能刷机了吧 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
应该在软件上多考虑一下,我就是习惯拿来就拆机,拆着拆着,就想着安上先看看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刷 机再说

网友:
对刷机先看下再说

网友:
一般重启就会解决的

网友:
先减后伐,刷机,看看可以不,再不行拆主板查信号,

网友:
也可能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