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4不开机已解决

楼主(2015-05-08):
iPAD4不开机,故障:用别的充电头引起不开机。拆机,找到原厂图纸J5401座子23角单板对地触发开机角 。加电流表单板开机110MA 。分析线路图,测量电源供电给CPU电压,PP1V1_CPU0_FET  C8100  PP1V1_CPU1_FET  C8102   测到只有0.8 。输出电压不对,分析电源损坏。先把电源旁边的胶去除,风枪温度220-240度左右,用镊子把电源旁边的胶轻轻去除,撬下电源风枪温度建议380-400度,风速85 。托锡,铲胶,植球,装上电源IC。开机OK    欢迎大家交流,多多指教。

网友:
我去杨老师你又出高清呀

网友:
这理论,和手工,迅维老师太厉害了,者机器有些难度。学习

网友:
这技术精湛 精细

网友:
我也要找一些板子来练下苹果的手工才行了。

网友A:
yll  斑竹 大佬。。问下妳 。。用a货,充电器和线。都容易造成 此类的故障吗? 手机也是嘛? 上次有个iPad 也是    没敢接啊!!

YL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yll  斑竹 大佬。。问下妳 。。用a货,充电器和线。都容易造成 此类的故障吗? 手机也是嘛? 上次有个iPad  ...

ipad充电器是2A .iphone充电器是1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pad充电器是2A .iphone充电器是1A。互换会烧机的

斑竹 ,,我的意思 是在网上买的 高防充电器。会很容易造成 不开机吗?。我看有些客户 也是这样用的嘛!、

YLL

网友:
cpu没真正工作之前0.8的电压是正常的的,充电引起的不开机一般是电源跟CPU之间通信总线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斑竹 ,,我的意思 是在网上买的 高防充电器。会很容易造成 不开机吗?。我看有些客户 也是这样用的嘛! ...

那道不会,主要分清楚多少A的就行

网友C:
ipad充电器是2A .iphone充电器是1A。互换会烧机的-----LZ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你可以用1A和2A的充电器做个实验就明白什么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pad充电器是2A .iphone充电器是1A。互换会烧机的-----LZ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你可以用1A和2A的充电器做个实 ...

假如IPHONE手机电池用完,用IPAD充电器去充,在这种状态下,工作电流很大..

网友:
这屌丝这么早就起来修苹果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如IPHONE手机电池用完,用IPAD充电器去充,在这种状态下,工作电流很大.
充电电流由电源芯片决定,就像电池没用用可调电源调5A去充电也就是几百MA.   这就是所谓谓有些手机支持的快充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如IPHONE手机电池用完,用IPAD充电器去充,在这种状态下,工作电流很大,烧坏的几率很大。。。。

这个我有些异议。充电电流是根据充电芯片来的,并不是说充电器电流多高,充电电流就能有多大的。

网友:
我问下,你换过电源后,测量那两个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
互换充电头子是不会烧机子的。我的4S和5一直用2A的头子在充电,没有问题。充电头有输出2A的能力。不代表机子就会接受2A的电流。充电电流的大小是手机内芯片来决定的。这个和笔记本一样,我们搞维修的都是5A的可调电源。那接上笔记本是不是可以以5A的电流给电池充电呢不能吧。电池没有电的时候用2A的头子给它充电,它也只会以1A的电流充电,实际可能在960-970mA不到1A的电流。所以放心充吧。

网友:
是高手,很佩服,不得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