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370 花屏

楼主(2015-05-08):
内存问题,本机两条内存 独显 ,一条内存有问题,拔掉好了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居然是内存

网友A:
是的 内存会出现这问题   我试过    笔记本电脑开着机直接拔内存     就会出现这样的花瓶~~

网友B:
有点像显卡问题,原来是内存........

网友:
两条内存,有一个内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显卡问题,原来是内存........

嗯,是的,真的很少碰到独显内存问题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内存会出现这问题   我试过    笔记本电脑开着机直接拔内存     就会出现这样的花瓶~~

你厉害开机状态你也敢拔内存

网友C:
不错不错,这个都遇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这个都遇到了

是的,独显这种情况很少,集显碰到正常

网友:
高手啊 !一般我都做显卡了!!!!

网友:
独立的机子 内存很少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很好 又学到了

网友:
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思路不错,, 不然估计要走很大的弯路了

网友:
很少遇到这样的

网友:
这种问题居然是内存

网友:
开始还以为是显存呢。。内存很烫?

网友:
多换换配件准没错的

网友:
思路蛮好,下次遇到先查内存

网友:
这种花屏我遇到过,不过装系统好了。

网友:
还好不是我遇到了,不然彻底不开机了

网友:
很少的内存坏,一般都去拆屏了

网友:
机器开着拔内存,会有很多不同的问题出现了

网友:
什么道理内存导致独显花屏?

网友:
独显的机器内存坏了引起的花屏还真没有碰过,集显就常有.感谢分享.

网友:
要是我也是要走很大的弯路了。我会先试下屏线。再决定做桥。

网友:
内存能花成这样见识了

网友:
是显存共享内存吗?要不内存怎么花屏。

网友:
不错,很好的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内存会出现这问题   我试过    笔记本电脑开着机直接拔内存     就会出现这样的花瓶~~

开机拔插内存损坏什么配件,主板,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