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 卡滚动条

楼主(2015-05-08):
    客户端来一台一体机。
  型号:联想C200
       故障现象:进XP系统卡滚动条,定在滚动条那里,进PE也是这样
  开始时以为系统原因,准备重装系统,插上启动U盘选PE,也是卡在PE滚动条,没办法在DOS下ghost完系统,G完后出现滚动条滚动两次,第三次定屏不动,再开机F2进主板BIOS,关掉USB,声卡,网卡均告不行。
   问客户,客户说小孩经常直接拔电源,然后就这样了,判断硬件问题,拆机先基本测量了下网卡跟声卡,读卡器等芯片供电没有异常,也不短路
南桥CG82NM10 这种南桥很多上网本也是这种桥,换过几次都成功,莫非这次也是她,上BGA拆掉,料板上拆下一个植好球换上,开机测试OK搞定。

另外看到有坛友寻找此机U37资料,特意读取此机U37的资料,我这个是独显,板CIPTS v1.1  内存DDR2

U37 板号CIPTS V1.1.zip

网友:
这种南桥 确实坏得很多 她太烫了

网友:
INTEL卡滚动条的,南桥坏的多

网友A:
开始还以为会是硬盘出了问题呢,原来是南桥,多谢分享。

网友B:
没先加焊试一下,直接动要有很大信心的

网友:
南桥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INTEL的小南桥容易坏啊!

网友:
学习了,又知道了一种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先加焊试一下,直接动要有很大信心的

动桥一般先加个焊必走程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还以为会是硬盘出了问题呢,原来是南桥,多谢分享。

硬盘换过,内存我都换过,贴子有些地方没写清楚,

网友:
联想一体机的南桥是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动桥一般先加个焊必走程序啊!

思路很清晰

网友:
独显的也不错,下了

网友:
楼主果然有一手......

网友:
加个散热片吧,撑的时间长些

网友:
总结经验可以少走不少弯路的

网友:
基本上都是热坏的

网友:
联想一体机  好多 我也碰到过几次,直接BGA 加焊就OK 了

网友:
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楼主好样的,还备份了BIOS

网友:
这种南桥 扇热不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了.不过动桥需谨慎

网友:
这个破桥很容易坏的,修了好几次,不是不触发就是不跑码

网友:
是南桥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呵呵、、、、、南桥问题多哦

网友:
这种南桥卡LOGO 进度条 好像是通病来的

网友:
这机器我还没修到过,以后碰到知道了

网友:
我的一样问题我都换了桥了还是一个样子

网友:
很多时候不认硬盘 认到硬盘 也不引导

网友:
CG82NM10很容易坏

网友:
卡logo 南桥坏的 多些

网友(2015-06-08):
新手小白,路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