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29,开机出现thermal sensing error报错!

楼主(2015-05-08):
一台联想K29,板号:LGN-1
故障现象:开机出现fan error thermal sensing error ,大致意思就是风扇出错,热传感器出问题,且看这是温控芯片 温控芯片已经更换过,ec也更换过,bios刷过还是一样的问题,温控芯片各工作条件基本正常,只是第8脚有异常,测
才有1.6V,第9脚3.3V正常,顺着此信号SMBD_THERM来到这里
来自于q2701的6脚SML1_DATA,而此信号来自于EC ,EC已经更换过
而此信号也经过一个排阻上拉 排阻的一端3.3v正常,另一端还是1.6v,
更换此排阻,故障没变化,有时候开机能正常路过此报错,开机正常时,此信号3.3V正常,而直接短接排阻的1脚与4脚
有3.3v了,但开机还是不行?请求各位支支招,谢谢!

网友:
这么快就沉了?没一位大侠来解答下?

网友:
竟然没有一个人来解答?

网友(2016-07-18):
我也遇到一个联想S1 YOGA 开机报Thermal sensing error!还没解决

网友A:
风扇换了吗?不要看它能转就觉得绝对不是它的问题哦。你可以换个新风扇试试,特别是风扇线很多那种,开机自检测风扇转速不够等各种怪原因都会导致主板认为风扇异常。可以先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换了吗?不要看它能转就觉得绝对不是它的问题哦。你可以换个新风扇试试,特别是风扇线很多那种,开机自 ...

前两天我修到一台IBM X200开机报风扇错误,有时又不报,拆机清灰加油,风扇开机瞬间转得挺好,挺快。所以就想到会不会是主板BIOS引起。刷新程序依旧,而且有个现象,有时开机不报错时进系统后,用鲁大师测试 温度超过80度,风扇依然不动。最后更换原装风扇解决!!!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
谁有解决方案。在线等

网友:
今天修好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bios EC,温控都换了,不行。最后换了一个南桥好了sljkc南桥。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2016-08-21):
到底是风扇坏还是主板坏了,有没有通病这个机型

网友:
我这有个触发0.05的,楼主能否把图纸共享出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