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没集显供电

楼主(2015-05-08):
除了集显,各供电正常。CPU有复位,硬启动完成。桥换过,BIOS刷了,CPU换了,CPU供电芯片换了,内存也过了就是不出集显,CPU电源管理芯片没发出方波。。。问题出在哪里了,大神???请帮助啊。。

网友:
来吧,各位大神修一个星期了,还没好。求帮助

网友:
大神都到哪儿去了???

网友A:
测下procpwrgoog有没有出,没按时序修

网友:
fdffdf dfdf d f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procpwrgoog有没有出,没按时序修

这是PG吗?  什么的PG?  SYS_PWROK和PLTRST#都有,内存也过了,就是不出。

网友:
再顶一下求高手来。。。

网友:
集显供电是最后才出来的,你要查他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还没解决,开启集显供电的SVID都有。就是不出。。。

网友:
有些有显示都不会出的,换一下思路吧

网友:
实在不行换主板  这种情况比较复杂

网友:
直接换板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