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怎么改自动双面打印?

楼主(2015-05-08):
客户有款 佳能ir2320 的复印机,想改成自动双面打印,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机器有没有反面器,如果有双面器那么打印的时候,在打印选 项里面有双面打印的先项,手动开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加一个双面器  才可以的哟,在网上可以买到双面器,自己搜搜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