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p2011年末a1286装win7开机按alt不读u盘和光盘!

楼主(2015-05-08):
不管是用bootcamp做的u盘启动还是什么的 开机读不到,系统10.10.3 求大神!

网友:
   你把苹果系统重新装过低版本的试试呢。

网友A(2015-09-29):
楼主后来怎么弄的  好了吗 哦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换了硬盘后没办法装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后来怎么弄的  好了吗 哦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换了硬盘后没办法装系统了

恩好了, 原因是U盘和光盘没刻好, 后来用mbp自带的光驱刻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