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05B 1 6脚为毛老0.2V

楼主(2015-05-08):
芯片RT8205B 机器型号N5010 进水 腐蚀 换了芯片 断线也连上去了 前面的EC发出的S5-EN信号也有 但是吧 一接入前面的控制脚Q4601就没了 拉低的样子 但是GD没有短路 2.几的阻 我短接DS 然后8205B 开启脚位只有 0.2V 想不通  也换过一个芯片了 还是0.2 并且前面的6腿芯片我也摘过 一样开启0.2V 无3 5V 球解

网友A:
这个芯片 本身就爱坏 另外 你看下1脚电压是多少 如果一脚电压也是不正常的 你看下外围电路 升压和反馈 都没问题 换芯片

网友B:
看不到PR4602上面的部分,所以没法参考,你截图这部门看不出功能

网友:
截图不全面

网友:
没有短路实在不行就飞线直接飞

网友C:
Q4601的G极为高,PQ4602的5脚2脚就会为低,开启3V5V。

网友:
主控   和3  5V控制   芯片本身电压齐全不都要影响啊。。

网友D:
第一 你要查S5_ENABLE  这个为高电平、第二你要查PQ4601 看看是否完好。第三。拆掉PR4602再看看。实在不行加我Q 342561548 在线帮你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 本身就爱坏 另外 你看下1脚电压是多少 如果一脚电压也是不正常的 你看下外围电路 升压和反馈 都没 ...

1  6 都是0.2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PR4602上面的部分,所以没法参考,你截图这部门看不出功能

上面是LDO出来的3.3 上啦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Q4601的G极为高,PQ4602的5脚2脚就会为低,开启3V5V。

DS直连了 哥哥 案例说直接得出3 5的 我去掉6脚芯片 也是不出 开启脚只有0.2电压 正常的1.1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 你要查S5_ENABLE  这个为高电平、第二你要查PQ4601 看看是否完好。第三。拆掉PR4602再看看。实在不行 ...

不是啊  你说的我都做了哎 S5 为高 当然是挑起EC脚位的 放下去就拉低了 后 我又把6脚芯片拿掉 8205B 1 6开启脚只有0.2V

网友A:
这个是EC开启的 你看看是到EC的第几脚啊  肯定有经过电阻的 你把电阻取掉之后看下EC是否是3.3V 如果取掉电阻是3.3那说明是被芯片外围的电路拉低了  还有查看一下是不是阻值有变大了  再有 是不是到1  6脚有断线 有0.2 断线的概率不大 一般是阻值变大 或者有短路 拉低了电压  芯片换了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EC开启的 你看看是到EC的第几脚啊  肯定有经过电阻的 你把电阻取掉之后看下EC是否是3.3V 如果取掉 ...

待机芯片换过 EC能出S5 开启35V的电压 外围电路我都打阻值了 没短路 我都是直接拆件测量的 我想知道8205这芯片有没有脚位电压不正常或设置会不会导致这个芯片出来的开启电压变低或保护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机芯片换过 EC能出S5 开启35V的电压 外围电路我都打阻值了 没短路 我都是直接拆件测量的 我想知道8205 ...

那拉一根线直接3V线性开启待机  35  V看看行不行

网友F:
没图不好说,换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图不好说,换芯片吧

有图啊
上面啊...........

网友:
飞个3v过去

网友:
不对 VREG 35 也不足 2.4 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