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求助各位兄弟,这种情况还能修吗?

楼主(2015-05-08):
求助各位兄弟,这种情况还能修吗?  我能加焊一下软排线吗

网友A:
哇,这要用专门的点焊搞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哇,这要用专门的点焊搞的吧

用T形头可以么?

网友:
这种没办法修了吧。

网友C:
算了吧,没得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算了吧,没得搞了。

这么快就完了吗,唉

网友:
这个要有专业的热压机和相关的修屏的耗材

网友:
这么大一块屏就这么废了,真是可惜啊。。

网友:
这还修啥呀,屏坏了

网友:
据说用铁皮隔着 然后用罗铁加焊

网友:
不用修了直接报废。

网友:
压屏机试一下 不过代价高一点

网友:
这还搞个毛线

网友:
屏角落碎了吧。

网友:
碎了?  好像没有唉,我现在不确定是不是屏还是排线 要是屏坏我就放弃了

网友:
不用修了,报废吧。

网友:
你用万能的试试看  看看还有没!  或者 换换屏线

网友:
这是屏坏了  没得修了

网友:
屏挂了。换吧

网友:
拿来练练手还可以

网友:
屏坏了,再修没意义了

网友:
丢了把 我这边这种好多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T形头可以么?
不是我要专业设备

网友:
要不再买一个吧,要不你就自己维护修用算了,

网友:
楼主: 屏碎了,还修什么啊。

网友:
你是不是摔过 用通用的试试 应该是屏问题

网友(2015-06-14):
难搞咯,估计是屏废了

网友:
这种,个体维修店都修不了

网友:
换屏 哈哈 !屏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