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vivo Y11 刷机后触摸屏失灵的维修

楼主(2015-05-08):
首先说明:无图,无附件。
主要讲讲思路:
1 Y11分为两种,旧的和新的,新的就是SN后倒数第二位是T的,选择刷机包时要注意。
2 刷机工具最好选用移动叔叔的FLASHTOOL。
3 百度云里有专用的针对触摸屏失灵的刷机包。
4 刷机后触摸屏失灵其实是刷机包版本过低导致的触摸屏倒置,其实,你可以试试,此时触摸屏是好用的,只不过反了。
5 解决失灵的方式有两种:其一,强刷失灵包,注意刷机时选择下载前面的那个选项。"下载“选项不好用,报错8038.其二,刷机后选择升级,升级两次后就恢复了。(锻炼你按触摸屏的时候到了,呵呵,试过了,你就懂了。)
6 刷机后,恢复出厂设置。
BTW:失灵包中有2345的软件,删不掉。。。。
我该问题搞了好久,终于搞定,希望斑竹给予鼓励,谢谢!

网友:
这个是转的还是楼主自己的维修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