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加电的主板修过好多还是没有完整的思路流程有没有求思路

楼主(2015-05-08):
不加电的主板修过好多还是没有完整的思路流程有没有求思路

网友A:
不就是VCCRTC RTCRST# 32.768 RSMRST 开关到IO到南桥 南桥到IO到绿线吗!

网友:
还有25M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VCCRTC RTCRST# 32.768 RSMRST 开关到IO到南桥 南桥到IO到绿线吗!

还有25M晶振

网友B:
先测各位置是否短路  然后在开始使用上面的方法

网友C:
到迅维基地培训吧。

网友D:
不行了买本迅维网的书,,,研究研究,就能总结一条理论出来了

网友:
25M晶振也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VCCRTC RTCRST# 32.768 RSMRST 开关到IO到南桥 南桥到IO到绿线吗!

具体还是不知道到怎么去测量啊  菜鸟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测各位置是否短路  然后在开始使用上面的方法

是场管有没有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迅维基地培训吧。

不知道怎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行了买本迅维网的书,,,研究研究,就能总结一条理论出来了

没怎么玩迅维在哪有书

网友:
不同芯片组,不同的思路

网友:
去过的人都说好。

网友(2015-06-10):
自己以后过维修过整理思路

网友:
25晶振也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