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联想机器仁宝代工的不充电问题

楼主(2015-05-08):
各位师傅们:仁宝充电电路  充电芯片ISL6251   插上电源有几秒钟时间可以充电后 就不能充电了   进系统后看到电池图标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经查发现ISL6251充电芯片的第三脚FSTCHG充电开启脚在插上电源的时候有3.3V   过几秒钟就没有电压了  请教阿
电池已经换过新的了  排除电池问题

网友:
问题新发现:电池温度检测脚不插电池是3.3V   插上电池是2V  求解

网友A:
有没有查EC和电池充电芯片之间的电路

网友:
ECrom刷新下

网友:
刷了,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查EC和电池充电芯片之间的电路

请给具体的电路指导,是检测电池包的数量信号还是充电电流设定脚的信号还是充电开启信号?还是其它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