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2009F灯亮一下就灭 排除灯管问题了

楼主(2015-05-08):
HP 2009F灯亮一下就灭 排除灯管问题了 时间长点 间隔就长点 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大家帮忙看一下

网友:
排除了灯管问题,先要确定ON和ADJ正常,剩下就是高压板问题了。

网友A:
灯管无问题,重点查高压板,特别是变压器次级有无虚焊,导致保护;如果排除的话,再查电源板上的电容

网友:
  那就直接。拆灯管变压   再装回去  上次 有台显示器 就是这样好的!

网友:
也有是解码板上的电容的问题,你注意一下,前二天才修到这样的...

网友:
对比一下高压输出两组绕组阻值

网友:
直接换高压板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无问题,重点查高压板,特别是变压器次级有无虚焊,导致保护;如果排除的话,再查电源板上的电容

电容目测没问题 有17V输入 不知能不能短接去保护?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吧

网友B:
楼主问题都没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都没说清楚,

哪点没说清楚 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