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求高手指点这个三星板子

楼主(2015-05-08):
如题一台三星的机器,背后型号写的是G7106,但网上找半天找来的G7106和我的板子差别很大,求大神指点我这个板子究竟是什么型号的

这是正面

请有知道该机器型号或者这个图片图纸的告知一声
下面这个是7106的板子

网友:
很明显这是山寨机

网友:
高仿的 找不到图纸

网友A:
这个不像是高仿的呀,屏中框那些,都不像是高仿的

网友:
三星牛2,如果没猜错的话还是假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像是高仿的呀,屏中框那些,都不像是高仿的

网上看看这个板子上面样的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一般三星不会是这样的板子

网友:
假的真不了

网友:
一般三星不会是这样的板子

网友:
焊在主板上的摄像头,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山寨机。

网友:
一看摄像头就是山寨的

网友:
哈哈,我山寨大国的本领还是很厉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