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5怪毛病

楼主(2015-05-08):
联想E475怪毛病,不触发,电池的原因,电池电压低了不行

网友:
什么情况,我怎么没遇到

网友:
电池坏了不开机。用适配器也不开?

网友:
电池用久。老化了吧

网友:
你说的是mos电池吗

网友:
是不是电池坏了,才拉低了电压的

网友:
应该是COMS电池电量低吧

网友:
是什么电池啊说清楚点啊

网友:
AMD的机器COMS电池没有电是不开机的!

网友:
电池电压低了不开机,楼主指的是CMOS电池吗?其实这个电池电压低了不开机有好几种机型呢。

网友:
应该是电池保护了

网友:
楼主什么电池?CO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