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不定时掉电维修

楼主(2015-05-08):
一台ACER 4741 HM55芯片组,独显,不定时掉电,有时一分钟,有是30分钟。查掉电后待机不正常,3.3有,5V只有4.1,换了电容,换了上下管,换了51125,问题依旧,最好发现FB的分压电阻阻值不对

R168的电阻只有10几K明显不对,后来找了料板找不到30K的电阻,用个10K的上去电压只有3.5左右,最后用15K和10K的组合完美了,待机5V了,维修结束!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楼主高手 这儿都能查出来 ,  上次修一个东芝的 不定时掉电 ,  是5V 的滤波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我还以为又是3 5V后面的电容坏了?

网友:
楼主逻辑清晰,高手啊

网友:
之前遇到过换掉4个MOS管就好了的

网友:
高手呀,这种故障怎么会想到去查待机5V的?

网友:
佩服佩服,阻止不对都能发现

网友:
待机不正常引起的掉电   除了b460  还真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