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 二次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5-05-08):
机型:ACER 宏基4741G ,冷机(等10分钟左右)开机一切正常。关机后再开就不显示了,正常亮机时电流是1.43,不显示时电流是1.35.下图为不显示时测的内存SMBUS波形,看波形应该是过内存了,难道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楼主怀疑得有道理,就是可能是显卡这块不行了。

网友:
4741的显卡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有时不显时报警两声。是不是跟显卡有关?

网友:
先加热一下显卡试下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过CMOS电池试一下啊我遇到过电流1.2  1.3之间跳变不显示换CMOS电池就OK了

网友:
也是ACER4741G的机子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有可能电池问题

网友:
先吹一下显卡试试,楼主波波好

网友:
电流都1.4A了,当然过内存啦,重植显卡吧。

网友:
电吹风吹一下显卡

网友:
我建议 先从简单的来 换个电池 不行的话加显卡 必须加动 不然没有用 如果加动都不行的话你就考虑植球 或者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