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巨形点位图软件的使用说明 谁有

楼主(2015-05-08):
如题   这个点位图软件的使用说明谁有  求个

网友A:
我擦,好犀利的点位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擦,好犀利的点位图啊,

给个?

网友B:
只支持WINXP或更低的操作系统版本。WIN7以上请选择以兼容模式WINXP SP3运行

F8     鼠标选择放大
F9     适合窗口大小
F10    放大
F11    缩小
打开图纸然后在菜单上点一下i的选项后,右边的Find菜单上可以查找信号和元件。选Net后MORE输入,Symbol-Pin为元件
选COMP后MORE输入可以查元件
Hilight      高亮度显示所选的元素。
dehilight     取消高亮度显示所选的元素。这个可以用于选择走线,重点显示,明了。

问号左边的可以显示插槽线路
菜单上4个方块颜色的可以调节颜色:只要选Pin  打勾就行,其他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也可以Ctrl+F6选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支持WINXP或更低的操作系统版本。WIN7以上请选择以兼容模式WINXP SP3运行

F8     鼠标选择放大

老大  I的选项在哪里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支持WINXP或更低的操作系统版本。WIN7以上请选择以兼容模式WINXP SP3运行

F8     鼠标选择放大

老大  我的是WIN7系统  我点那个I选 项没反应   而且也没有以兼容模式运行  咋弄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大  我的是WIN7系统  我点那个I选 项没反应   而且也没有以兼容模式运行  咋弄咧

右键-属性-兼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右键-属性-兼容性。。

恭喜我   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