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笔记本插上鼠标后,一直显示正在安装驱动中?

楼主(2015-05-08):
就像图中的这样。。。要等好久才能安装上驱动,有时安装不了。

网友A:
鼠标 的问题吧,换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鼠标 的问题吧,换个试试

鼠标是好的,,,在台式机上就能用。

网友C:
建议重装个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重装个系统吧

为个鼠标,重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鼠标是好的,,,在台式机上就能用。

应该是小问题,要么是系统问题,不会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
win7 的系统吧,插入usb 就是要这样的,装好了就好了

网友:
一般情况等它装好了,下次再插入时就能直接用了,要是每次都要安装的话,那就可能是系统问题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等它装好了,下次就能直接用了,要是每次都要安装的话,那就可能是系统问题了。

网友:
有的从启下就好了

网友:
系统问题,人都说了

网友:
重装系统看看吧。

网友D:
这种情况我建议你系统重新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我建议你系统重新做过

不要说重装系统

网友:
我的笔记本和台式机都是同一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