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掉地上了,摔了,上机,不亮,电源灯和硬盘灯都长亮,cpu风扇不转

楼主(2015-05-08):
主板掉地上了,电源灯和硬盘灯都长亮,cpu风扇不转,右上角有擦痕,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主板的角上是不是擦断了一处了,再说了,楼主是做主板维修的吗?如果不是,估计你是处理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的角上是不是擦断了一处了,再说了,楼主是做主板维修的吗?如果不是,估计你是处理不了的。

我在学呢,小白一只,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断线了,这么粗的线,应该是供电的,你拿根前面板把它们暂时连起来看看能不让CPU风扇转动。

网友:
线路断了就补上试试看。

网友:
掉地上面摔到了,也有可能把桥摔空焊

网友:
小弟,断线了 ,弄个烙铁焊焊吧

网友:
为广大维修送钱

网友:
摔过的主板什么都有可能,你先把断了的线补好。

网友:
图片上可以看到明显是断线了呀

网友:
断线了是肯定的呀

网友:
看这情况也是硬磕的啊,就算线不断,桥也够呛啊。

网友:
线断了  桥不知道咋样!

网友:
换一块吧,不值钱的

网友:
12V短了。补上应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