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黑屏连电脑一直隔一段时间就滴咚、滴咚,机身发热。怎么回事?

楼主(2015-05-08):
iphone之前碎屏,只是表面玻璃碎了,触摸还好。然后自己在网上买了个屏幕想diy换屏(屏幕还没到),就想自己试着拆开,拆开的第一步不怎么顺利,力道过大,不过后面挺顺利的。后来合上就开不了机了,一直黑屏,链接电脑itunes有反应,能正常读取数据,但一直在响,隔一分钟就响一次滴咚,而且严重发热,尤其是听筒那部位.。各位大侠,这是啥问题?主板坏了?还是屏幕坏了?…真后悔手贱!拜托各位朋友给我分析下啥问题…谢谢

网友A:
听筒那边,座子那边很热。基本可以判断背光电路出问题,估计你装机烧的。

网友B:
这种问题,一般是主板导致的。估计是你装的时候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一般是主板导致的。估计是你装的时候短路了。

短路了?这种维修费用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筒那边,座子那边很热。基本可以判断背光电路出问题,估计你装机烧的。

那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听筒那边,座子那边很热。基本可以判断背光电路出问题,估计你装机烧的。

谢谢。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YLL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先查背光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查背光电路

问题会不会严重到机子废掉了?

YLL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问题会不会严重到机子废掉了?

一般不会,不要乱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不要乱操作

这种维修费用多少呢?

YLL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维修费用多少呢?

要看到主板才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不要乱操作

现在接电脑 itunes有反应但 容量显示是一条黄色的…没有正常显示歌曲容量、应用程序容量

YL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到主板才知道。

一般来说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接电脑 itunes有反应但 容量显示是一条黄色的…没有正常显示歌曲容量、应用程序容量

发过公司具体检查,像你说的上面很热,发烫。早点休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发过公司具体检查,像你说的上面很热,发烫。早点休息吧

怎么发上去?要怎么进行付费?

YL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发上去?要怎么进行付费?

星期一跟公司维修接待部联系下。4006631699  QQ2867126052

网友D:
显示和触摸的座没扣好,主板检测不到显示屏,充电一段时间就会有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示和触摸的座没扣好,主板检测不到显示屏,充电一段时间就会有声音

机子听筒处发热…

网友:
不接屏会不会发烫,不插屏的情况下,显示供电和触摸供电、背光都不会出来,如果不发烫那证明为显示部份短路

网友:
等显示屏到了再装机试下,有可能显示屏被弄断了,造成主板发热,时不时响一下,4S我就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换上新屏就好了

网友:
估计装上的时候,排线铁盖右下的螺丝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