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通病 华硕P5P41T自动上电,关机后不能断电。

楼主(2015-05-08):
接一台电脑,自动上电,能显示,关机关不了电。

拆下主板,型号为:P5P41T

主板已自动上电。

出现这种问题一般是IO W83627DHG 72脚到绿线的原因。

经测量绿线为低电平 ,IO 72脚也为低电平,断定不存在断线,可能是什么拉低了5V或5V电源没到,所以一直置低绿线,一直通电,无法关机。

上论坛,没有图纸,于是从IO 72脚开始跑线。

经测量发现822排阻一边有5V,另外一边为低电平,下图示:

在坏板上拆一个822排阻,换上,另外一边电压马上出来了。通电,没再自动上电,复位灯OK。触发,跑码,可以关机了。

网友A:
io  旁边的 822 ?

网友:
华硕通病822这个仔坏的真不少。。给维修人的福利

网友:
主板上822排阻說真的還蠻多故障或者沒焊接好的狀況發生~
要繞線路真的思維要特別敏銳~不然說真的也不好處理壓!
謝謝樓主的分享!

网友:
又是华硕排阻问题。

网友:
822,维修人们爱死她了!

网友:
华硕 的822是硬伤呀

网友:
华硕的就爱坏8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  旁边的 822 ?

对。72脚跑线可以到。

网友:
学习精神可嘉将来必成大器

网友:
怎么822这么能坏发了200个用完了

网友:
ASUS的要子很多排阻问题的

网友:
822伤不起啊

网友:
io 旁边的822坏了吗?

网友:
822的通病,维修福利啊

网友:
华硕到现在的主板都还有822

网友:
华硕啊对他无语了刚学的时候被它坑死了

网友:
看到档题就猜中了822

网友:
又是伤不起的822

网友(2016-11-29):
引用 网友B:
进来学习一下,顺便问一下,怎么判断是822坏了呢?

拆下测量本身内部阻值或电阻两端电压

网友:
正常情况夏连接绿线测试点或iopson引脚的822排阻两端工作电压应该是相同状态,没有存在电位差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