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Q1600电压不稳定

楼主(2015-05-08):
待机正常,触发后,所有的电压都是维持3-5秒掉电又回到正常 如此反复,通常会是什么故障

网友:
可能哪里有短路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
是不是公共点带不起负载,查一下公共点有没有跳变

网友:
查下CMOS电池,换EC打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