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VGA接口的,路过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5-05-08):
(图片)

网友A:
这是笔记本的VGA线路,两条JAVG是行,场同步,图中的三角形是什么,有什么用

网友:
好像是缓冲器吧

网友:
   74125:三态缓冲门电路(三态门)  由于它的OE脚通过电阻接地的(即OE为低电平)。这时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可以类同于同门。即所谓的高进高出。低进低出。

供参考

网友:
   74125:三态缓冲门电路(三态门)  由于它的OE脚通过电阻接地的(即OE为低电平)。这时的输入端(A)和输出端(Y)可以类同于同门。即所谓的高进高出。低进低出。

供参考

网友:
就是缓冲器。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笔记本的VGA线路,两条JAVG是行,场同步,图中的三角形是什么,有什么用

GPU (3.3V  logic level)  ---> AHC125(level shifter)  ----> VGA (5V logic level)

网友:
this is buffer gate!

网友:
引用 网友B:
74125:三态缓冲门电路(三态门)  由于它的OE脚通过电阻接地的(即OE为低电平)。这时的输入端和输出端 ...

谢谢大侠,

网友:
小可谢谢诸位了